求教PTFE切片的工装

楼主(2012-10-24):
情况:数控车床用切片刀切PTFE管,管子尺寸:47×71.3×150,片尺寸46.8×71.1×0.8mm,切下来的片子就掉到车床上了,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让切下来的片子自动保存好。还有切片刀每天都要磨很麻烦,各位朋友有什么好的建议,望指点一二。

网友:
要自动保存好保存整齐得做工装和简易的机构了,至于切片磨。。。
期待高人

网友:
1、在顶尖孔内装一长杆,伸入工件内孔,可用来接活,但要注意安全,另外切到一定数量,自行取出。
2、改用超硬刀具,例如CBN,加工这种基本不用磨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