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中的加强筋怎么加工的?

楼主(2012-10-24):
求教,图中的加强筋怎么加工的,要专门开模具吗,还是钣金厂有标准模具?另外,是折弯后在压筋吗,在压力机上还是折弯机上压呢

网友:
看上去好像是焊上去的筋吧?

网友A:
折弯与打加强筋一到工序,同一模具

网友(点评):
CAD高手,有没有CAD图纸机械零件难点的发我一个。

网友(点评):
三皮1680 图纸近几年没有见过有什么难的。不过你的这个问题已经够难的了

网友:
这个筋是个啥形状?多大?画的真像焊的

网友:
如果背面是空的,那就是像三楼说的那样。

楼主:

我画的不准,意思就是折弯部位冲筋,,看三楼回复,这个要单独开模具吗,钣金厂没有现成模具是吗?

为啥看不到图了,再发下

楼主:
没人回答啊

网友:
像五楼说的如果背面是凹进去的应该就是直接模具做的
如果是 通的就是焊接啊

网友(2013-06-15):
3楼的模具做得好,支持这样做!

网友:
用模具一次搞定

网友:
焊接 个人认为

网友:
应该“折“后”冲”会好点吧,感觉一次性“折“带”冲”有点问题。请大侠指点

网友:
这个是经常用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折弯与打加强筋一到工序,同一模具

是这样的加工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折弯与打加强筋一到工序,同一模具

网友:
厕所里,隔断门 加固 就是用的这种! 是冲出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画的不准,意思就是折弯部位冲筋,,看三楼回复,这个要单独开模具吗,钣金厂没有现成模具是吗?

开个模也便宜……大的供应厂商,这些简易模都系列化了!  小的厂商可能连个后期处理工序都毛得!

楼主:
谁有模具的图片发张

网友(2013-07-29):
有见过这样的数控冲床加强筋磨具

网友:
但折弯这块就不太清楚了
不知避空行不行

网友:
这款产品我们有类似的不过只是一个点,是用专用折弯模具一次性折弯成型(背面是凹进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用开模,这种结构很普通,大把的.而且尺寸要求不是很严格,只是起加强作用.

国外很多类似结构都用加强筋的 ...

不用开模那应该怎么做啊?

网友(点评):
折弯加强筋,你设计就这样画,钣金厂看到此结构,会做折弯模的,我看到过,很简单的。

网友:
感觉有点像是点上去的一滴焊,但是点上去的焊就没什么作用了啊?还是赞成三楼的说法。

网友(点评):
不是焊接

网友:
3楼正解

网友:
折弯可以达到这效果,我们公司就有很多这样的料件,航空铝件。

网友:
开一副模具,折弯 加强筋加工一起进行,省时省力

网友(2013-09-14):
三楼的方法最简单

网友:
三楼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折弯与打加强筋一到工序,同一模具

高人

网友(2014-03-30):
三楼是对的,折弯压筋一道工序完成。

网友(2016-09-22):
还是没明白是怎么弄的呀

网友:
三楼正解

网友:
直接搞个三角形的加强筋焊接不行吗,图示的加强筋都没起什么作用吧

网友(2019-06-28):
不是焊接的,五金件有好多这种筋的,就是这种角件什么的,不易变形

网友(2019-12-26):
采购折弯压筋的模具 直接折弯出来,或者自己做个简易模,  采购个普冲模也行

网友(2020-02-28):
上下模冷冲压变形

网友(2020-05-09):
一整套模具,一次性成型,没有办法分开做
有的厂家可能有类似模具

网友(2020-06-12):
折弯与打加强筋一到工序,同一模具
---------------------------------------------------
比较厉害

网友(2020-08-04):
用Creo2.0做的。先拉伸曲面,再用面组成型。

网友(2022-10-07):
木制品常用的五金件,角码就这个造型!淘宝里面很多的,各种尺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