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车床车内孔100cm的为什么会椭圆5丝?以前一直做都没事

楼主(2012-10-24):
数控车床车内孔100cm的为什么会椭圆5丝,以前一直做都没事。

谢谢。

网友:
刀杆强度不好吧.

网友:
车床主轴跳动测一下。

网友:
第一,检查是否夹持变形。
第二,检查大拖板和导轨间隙,检查中托板间隙。
第三,检查主轴轴向,径向窜动间隙,检查机床水平。
第四,刀杆强度是否足够?

楼主:
谢谢啦!我马上检测

网友:
还有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