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切削“铝”,如何提高光洁度

楼主(2012-10-24):
      各位大侠,兄弟初来报道,请教一下,数控切削加工铝时,如何提高工件光洁度?现在加工的工件光洁度都不符合要求!

网友:
用PCD刀具.

网友:
一定要用铝加工专用刀具及切削液,选取较高的切削速度;常规刀具锋利度不够易造成粘刀

网友:
你既然把大侠们当老师请教,那你就不能交个白卷让老师给你填写吧?自己现在是怎么加工的,用什么刀具什么设备什么参数加工的,加工后的表面粗糙度如何,图纸要求如何等等,都要写清楚啊。老师只是负责批改和点评的,不是来给你写长篇大论答题的。大家时间都很宝贵的。

网友(点评):
这个师傅说的好。确实应该这样。

网友:
用单晶刀。

网友:
提高光洁度是个很复杂的问题,刀具、转速、切削液、进刀量、切深等都用影响,你这笼统的提问题,大家怎么可能给你想要的答案呢

网友:
白钢用在数控,照样车出来很好的光洁度。

网友:
用肥皂水当切削液    刀具要快

网友:
还是PCD比较好

网友:
金刚石刀效果比较好,要求镜面的话可以加修光刃

网友:
用PCD刀具还是不错的

网友:
就像七楼所说的,提高光洁度是一个系统工程,当然一般情况下,用PCD刀具加工铝是可以达到较高光洁度,但是也不是所以的条件都能具备使用PCD的条件,如果你机床跳动很大,转速上不来,或者工件刚性很差,就是使用PCD也达不到预想的效果,

网友:
可以用白钢刀,切削液要浓点,流量也要大,转速要高,走刀要小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