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才能将这种勾子冲好?

楼主(2012-10-24):
怎么才能将这种勾子冲好?冲头如何设计才行?如图形状:现在采用热成型,冲之后尺寸14.3mm之处倾斜角度太大。

网友:
这种活为什么要用冲压呢,握弯比较好。

实在需要冲压,注意两点:

1、25.4太短,冲压时留长些,冲压成型后裁掉多余部分。
2、考虑到材料回弹,模具角度应该做的比实际需要的更过点,回弹后合适即可。

楼主:
谢谢周的解答:勾子已经冲出,只是形状不是太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