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美孚DET24液压油主要成分和矿物油含量……

楼主(2012-10-24):
RT,想知道美孚DET24主要成分是什么,矿物油含量有多少?因此判断是否适合用于液控管线。

网友:
是矿物油,添加剂是无灰的,适用于含铜零件和比较精密的系统;
同类型还有BP的HLP液压 油。
这些都是比较好的液压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