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分析,结果应力与实际不相符?为什么

楼主(2012-10-24):
图一,是给定的边界条件及载荷分布方向
图二,是零件外形
图三。是用米塞斯应力准则产生的结果
   根据经验,最大应力应该在最角点(图中白色圆圈处),可是为什么它算出来的应力不在
最角点,而是在偏上?
PS:这是网上教学视频,是老师提出来的问题留给学生自己解答。
各位大大说说为什么

网友:
如果是焊接件的话,应力集中的地方就是应该在焊缝的周边,就如上螺栓的地方,如果会有应力集中的地方肯定也是在螺栓头附近的,我觉得这符合常理,不信你可以似一下。不过你说的solidworks力学分析不准也是对的,因为solidworks力学分析这方面确实没有proe、hirpermesh等软件强大。另外网格划分也限制了分析的准确性,网格太细,电脑硬件跟不上,网格太粗,分析出来又有误差,就是这样。但我说的不准是数值上的,不是指受力大小分布啊

网友:
请移动到CAE里面我再作答

网友:
网格划分问题,下次划分网格的时候注意:
1,出现应力集中的区域,不能盲目判断此区域就是所欲的结果
2,细化此区域的网格,看应力区域数否变化

网友:
应该不是一个整体吧,应力集中在胶合处附近,个人猜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