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一些专业名词

楼主(2012-10-24):
哪位大侠可以通俗易懂的帮小弟解释一下:弹性变形,塑性变形,抗拉强度,屈服强度,弹性模量。小弟文化程度有限,最好是简单直接

网友A:
塑性变形的定义是物质-包括流体及固体在一定的条件下,在外力的作用下产生形变,当施加的外力撤除或消失后该物体不能恢复原状的一种物理现象。
材料在外力作用下产生变形,当外力取消后,材料变形即可消失并能完全恢复原来形状的性质称为弹性。这种可恢复的变形称为弹性变形。
钢材受力初期,应力与应变成比例地增长,应力与应变之比为常数,称为弹性模量弹性模量弹性模量弹性模量
抗拉强度指材料在拉断前承受最大应力值。
当钢材屈服到一定程度后,由于内部晶粒重新排列,其抵抗变形能力又重新提高,此时变形虽然发展很快,但却只能随着应力的提高而提高,直至应力达最大值。此后,钢材抵抗变形的能力明显降低,并在最薄弱处发生较大的塑性变形,此处试件截面迅速缩小,出现颈缩现象,直至断裂破坏。钢材受拉断裂前的最大应力值称为强度极限或抗拉强度。
屈服强度:是金属材料发生屈服现象时的屈服极限,亦即抵抗微量塑性变形的应力。对于无明显屈服的金属材料,规定以产生0.2%残余变形的应力值为其屈服极限,称为条件屈服极限或屈服强度。大于此极限的外力作用,将会使零件永久失效,无法恢复。如低碳钢的屈服极限为207MPa,当大于此极限的外力作用之下,零件将会产生永久变形,小于这个的,零件还会恢复原来的样子。
复习下

网友B:
弹性变形就是你扳它他就变形,你松开就恢复原状,举个例子,拿条薄铁皮,一端拿住,另一只手轻轻拨一下另一端,松开后,铁皮恢复原状,这个变形就是弹性变形,弹性变形是有一定范围的,当你用劲大了,拨的角度大了,你松开后,铁皮变弯了,变弯处就是塑性变形了,
抗拉强度就是比如一根铁棒,你拉住两端,使劲拽,把它拽断用的最大的劲,再除以你这根棒子的横截面,达到的数据就是该棒子的抗拉强度.
屈服强度就象上面的铁皮,在要变弯还没变弯时折弯处产生的应力值就是屈服强度.
弹性模量可以简单理解为弹簧受压后,会产生变形,那你的压力除以弹簧变形的距离,就是弹簧的弹性模量,任何材料受压都会变形,只是有大有小,即使肉眼看不出来,那他也是有变形的,既然有变形就肯定有个变化值,用材料所承受的力去除以这个因为受压产生的变化值得出的数据就是这材料的弹性模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塑性变形的定义是物质-包括流体及固体在一定的条件下,在外力的作用下产生形变,当施加的外力撤除或消失后该 ...

谢谢赐教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弹性变形就是你扳它他就变形,你松开就恢复原状,举个例子,拿条薄铁皮,一端拿住,另一只手轻轻拨一下另一端,松 ...

很简洁,通俗易懂,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