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密连杆加工(附图纸),急求加工方法

楼主(2012-10-24):
连杆加工要求:1、俩孔平行度0.005;2、孔圆柱度0.002;3、孔圆度0.0015
详细请看附图。

请问各位大虾对这套连杆加工有何高见,如何才能保证原图要求?

尽量提供加工所需的设备、刀具、工装、检具和加工流程等信息。

先谢各位了。

楼主:
附PTF图片

网友(点评):
0.5丝 你的精度实在吓人,我们也用这种连杆 精度也就0.05,说实话没必要做那么高吧,只要孔距公差合适基本都能装上,你给那么高的精度工人师傅看见了不骂死你啊,哈哈。

网友(点评):
德国的高速小汽油机的连杆,在德国是用专用设备加工的,

网友:
大哥,你那个是英制尺寸吧?公制的话我看没戏了,3坐标没法检测。

楼主:
单位是公制的

网友:
用内孔研磨机,用光学仪器检测。

楼主:
目前孔的圆度和圆柱度都能保证,但平行度却没办法保证的

楼主:
要保证平行度,工装如何设计:基准设在那,如何夹装等问题如何解决?

网友(点评):
可否压缩两个厚度公差,某一面高度差及平行度严格控制,然后始终以该两面作为定位基准加工孔

网友:
航天飞机用的吧!

楼主:
不是,园林机械出口德国的

网友:
中心距有0.1的公差,孔径只有0.006的公差。敢问是不是成组装配的,如果出现2个中心距是上下差的,然后孔径都是合格的能装配的上吗?设计上完全可以把中心距的公差压缩点,然后增大孔的公差,这样都方便制造和检测。同时要求中心距以及孔径的加工能力CPK大于1.33,装备上就不会有问题。

网友(点评):
发动机连杆中心距和孔径精度没有必然的关联关系

楼主:
单个装配的

网友:
设计的合理性有待商榷。但是还是能加工的,就是成本比较高。

楼主:
大虾:怎么加工,请详细说明一下?谢谢

网友A:
这么高的精度,没看到有光洁度的要求。
这张图纸,要么是没搞过工艺的人出的,要么是国外图纸转化的,转化过程中还有些失误。
要达到这个精度,先问问出图的人想怎样检测?只要他能有办法检测,就有办法加工来达到他检测的要求
如果真是图纸这个要求,数控磨,然后珩研加工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么高的精度,没看到有光洁度的要求。
这张图纸,要么是没搞过工艺的人出的,要么是国外图纸转化的,转化 ...

测量可以使用"连杆综合测量仪",图纸要求的尺寸都可以测量。

楼主:
光洁度:Rz1.6,其它的都好办,目前只有平行度0.005没法保证,求大虾们有没有好的办法

网友:
这样的连杆我们每月都做很多  用加工中心  尺寸精度  形位公差 都能保证   量多联系我

楼主:
表面硬度:≥710 HV10你们是怎么加工的,你那除了加工中心还有那些设备

楼主:
楼上的怎么联系你呀

网友:
我只是给连杆油孔搞去毛刺,我记得这类连杆有个2mm的孔

网友:
要求的确高,我们给特种车辆厂做的连杆,外观楼主那个差不多,都没那么大要求啊....

网友(2013-04-23):
此图,无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