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原有的空压系统中新增一台同型号空压机,有风险吗?

楼主(2012-10-24):
在原有的空压系统中新增一台空压机,有什么风险请大家一起来评估一下吧!原系统有两台空压机,已使用13年,为了生产安全新增一台,新增的空压机是现在的新型号了。大家一起来想想吧,会有什么风险?

网友:
空压机都有安全阀,限制安全压力,如果新增空压机安全压力超过旧的,会有安全问题。

网友:
用压力一样的应该不会出问题,我以前这么用过,没出什么问题

网友A:
新旧空压机的额定压力最好一样,不然额定压力低的会超压停机,不过一般不会出什么事故,空压机压力过高的保护还是比较到位的。
你是活塞机?螺杆机?还是离心机?还是其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新旧空压机的额定压力最好一样,不然额定压力低的会超压停机,不过一般不会出什么事故,空压机压力过高的保 ...

我们的是双螺杆微油机。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们的是双螺杆微油机。

使用13年,买的应该是进口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用13年,买的应该是进口的吧?

复盛的,是两台交替使用,一开一备。

网友B:
呵呵,一点风险多没有,设置好后3台同时开也没事,先到设定压力的空压机会卸载运行,不会向储气罐供气的,可以设置卸载持续的时间,列如卸载运行了10分钟,空压机就自动停机了,处于待机状态,当管路中的压力低于生产所需的压力时,他又会自动运行。
如果空压机不是24小时满负载运行,建议买变频机,省电,2-3年得电费就把差价给省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呵呵,一点风险多没有,设置好后3台同时开也没事,先到设定压力的空压机会卸载运行,不会向储气罐供气的,可 ...

好的,谢谢大家,其实有些事情大家都知道是没关系的,关键是在操作程序和改善风险评估时要有点内容啦,再次谢谢大家!!!

网友(2012-11-29):
如果空压机不是24小时满负载运行,建议买变频机。

网友(2013-05-12):
没有风险,这是投资的好事,增加一台空压机,如果生产实际不需要太大的气量,可以让其中的一台间歇停机待命,而且在保养时,不用急急忙忙了。增加一台空压机,要看你的储气筒的容量了,一般是大于空压机10%的出气量,这一点必须保证,而且要单配冷干机了,一般情况下,是不应该用到安全阀了。# @5 }6 W2 p2 M% X

网友:
我觉得最好是使用不同排气量的,如果管网压力波动,你觉得同型号的机子会不会同时出现压力保护之类的.......后果可想而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