速度比较大的缓冲装置如何选择?

楼主(2012-10-24):
现在要做一机构,小车在导轨上水平直线运动,同步带传动,小车的重量m=36kg,最大速度为15m/s,由于运动速度快,为了防止同步带断裂或者其他不确定故障,要在机构的两端安装缓冲装置。现在初步找油压缓冲器、聚氨酯缓冲器等,但是都能承受最大15m/s速度的冲击。
不知道弹簧缓冲是否可以承受,或者说需要组合机构在实现?

网友A:
15m/s的速度够快的,一般油压缓冲器承受不了这么高的撞击速度,难道不能考虑减速吗?最大速度为15m/s,起停速度应该可以小些吧,这么高的速度,即便用缓冲,冲量也是很大的。弹簧可以考虑,但要计算一下弹簧的参数,也可以考虑缓冲橡胶之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15m/s的速度够快的,一般油压缓冲器承受不了这么高的撞击速度,难道不能考虑减速吗?最大速度为15m/s,起停 ...

安装缓冲就是防止有异常情况出现,也就是起保护作用,防止同步带断了,小车直接飞出去,会很大的冲击,可以反弹。
忘了说一句,总行程15m以上。

网友:
一般做法是安装个橡胶或聚氨酯的缓冲块,是为了防止意外了,缓冲块的固定装置做是牢固些了

网友:
只是为了防止意外就不考虑那么多了吧,15m/S的速度要计算减速度,采用长冲程的空气弹簧应该是个不错的选择,留给小车充分的减速空间,也满足减速初期阻力大,后期阻力小的的要求,并且可以避免二次回弹。简单点的就是搞个合适行程的汽缸,接头采用合适的排气接头,通过实验来调整。

网友B:
只是为了防止意外就不考虑那么多了吧,15m/S的速度要计算减速度,采用长冲程的空气弹簧应该是个不错的选择,留给小车充分的减速空间,也满足减速初期阻力大,后期阻力小的的要求,并且可以避免二次回弹。简单点的就是搞个合适行程的汽缸,接头采用合适的排气接头,通过实验来调整。
   同样看法 用弹簧短距离减速 弹力要很大 但是减速形成过大也不好 要找到小车回程的零界值 在取弹簧的 可以最短值 在乘以安全系数

网友:
这么高的速度,想想

网友C:
重量不大,但速度过高,参考美国ACE缓冲产品选型计算软件,给出的建议方案为:
选择橡胶阻尼器 TC146-67-S
附选型介绍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C:
重量不大,但速度过高,参考美国ACE缓冲产品选型计算软件,给出的建议方案为:
选择橡胶阻尼器 TC146-67-S ...

好的,谢谢!!先下载软件。。

网友(2020-03-11):
引用 网友B:
只是为了防止意外就不考虑那么多了吧,15m/S的速度要计算减速度,采用长冲程的空气弹簧应该是个不错的选择 ...

请问,我现在重量40kg的小车,撞击时的速度是10m/s,制定时加速度60个g,最大制动力250KN,应该怎么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