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机床厂的cyk360型数控车床,哪位社友用过,质量如何?

楼主(2012-10-24):
厂里打算买云南机床厂的cyk360型数控车床,有用过这型号车床的大侠,希望讲讲,这机子质量情况如何等等。谢谢了!

网友A:
云南机床厂是谁卖给你的,我以前就是在那做售后服务的,无锡。

床身还可以,具体要看他给床子的配置,

网友(点评):
您好!我在广东、江门的,打算在广数设备厂的水口展厅买,目前心目中的配置是平轨床身、GSK980TDC系统、伺服主轴、XY轴伺服、4工位刀架。正好你曾经在那里当过售后服务,现特向你请教:买机时有哪些需要注意的,签合

网友:
套筒式主轴结构,比K6136的主轴箱结构合理一些。和沈阳3665,宝鸡TK36的品质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云南机床厂是谁卖给你的,我以前就是在那做售后服务的,无锡。

床身还可以,具体要看他给床子的配置,

您好!我在广东、江门的,打算在广数设备厂的水口展厅买,目前心目中的配置是平轨床身、GSK980TDC系统、伺服主轴、XY轴伺服、4工位刀架。正好你曾经在那里当过售后服务,现特向你请教:买机时有哪些需要注意的,签合约时哪些条款要注意的,付款方式常见的有那几种等等。谢谢!

网友:
首先如果你配GSK980的系统,那你就要先跟她说清楚你的伺服驱动器,和驱动电机,都要是GSK980标配的一整套,应为这里他可以把驱动器换成别的比较便宜的牌子,还有就是系统到电柜,驱动器的线,驱动器到电机的线,都要是广数厂家标配的,因为我经常遇见厂家为了降低成本自己买线自己焊接,出现脱焊,虚焊,屏蔽不好,而导致系统报警,到货最好先验货,比如用百分表打打卡盘跳动,X,Y,轴的间隙,主轴转起来听听有无异常,等等...刀架国内的推荐用宏达的,卡盘推荐环球的,付款现在我不知道他们怎么运作的,一般先付定金,货到付全款,如不开票要便宜点,

网友(点评):
碰上一倒闭的厂子,有4台机子,才用了2个月,很新,半价就拉回来了,验机时特别注意你所讲的,还好,全是原厂标配,谢谢你的提醒。

网友B(2013-07-08):
      请问 你使用这台机床 ,感觉这台机床质量 精度方面 还行吗? 我目前也想进购一台!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 你使用这台机床 ,感觉这台机床质量 精度方面 还行吗? 我目前也想进购一台!

这机床质量 精度方面 还行。系统目前还稳定。就是有的细节厂家做得不到位,但对于使用影响不大。上一手使用者加的油差,冬季油路堵了,注意下,用好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 你使用这台机床 ,感觉这台机床质量 精度方面 还行吗? 我目前也想进购一台!

你好   我们神州数控机床公司生产ck-36-750 有兴趣欢迎来电咨询 137289935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