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事门花生产,先有一批样板,但无图纸,如何能够将图画出?

楼主(2012-10-24):
本人一朋友从事门花生产,先有一批样板,但无图纸,本人临摹一样板,求高手看看如何能够将图画出?
所有尺寸都需标注出来。

急!急!急!十分感谢!

网友A:
我转的矢量图,你看看能不能用,要不行,只能把图片复制到画图软件中,然后描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转的矢量图,你看看能不能用,要不行,只能把图片复制到画图软件中,然后描图了

请教一下这个是怎样去转换的啊

网友A:
“R2V for Windows (9X, NT, 2000, ME, XP)是一款销量名列世界前三甲的高级光栅图矢量化软件系统。”我用它转换的
需要的话我给你发邮箱。

楼主:
引用 网友A:
“R2V for Windows (9X, NT, 2000, ME, XP)是一款销量名列世界前三甲的高级光栅图矢量化软件系统。”我用它 ...

可以加我QQ私聊吗332549834

网友:
直接给别人扫描吧,不要几个钱的

网友:
图片插入CAD中临摹出来即可

网友:
用磁力器描图吧!各种弧,单单确定中心点就是一个庞大的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