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张图纸上的红线部分用solidworks应该怎么实现?

楼主(2012-10-24):
图上红线为倒角,倒角沿着那条曲收尾到上面的点。求赐教。

网友:
尝试过变半径倒圆角吗?倒圆角时选择变半径就好了。下图不知是否符合您的要求?

网友(点评):
他这个好像是曲线 不是规则圆弧

网友A:
画上边和下边的俩圆  然后画连接俩圆的导向曲线 放样就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画上边和下边的俩圆  然后画连接俩圆的导向曲线 放样就Ok了

我做成这样了还可以放样吗?要怎么放样?

网友B:
带引导线的扫描,放样都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带引导线的扫描,放样都可以的

带引线的扫描我试过,不知道是不是引线错误,扫不过去,我以原有的边线作为路径,边线旁边两条引线。失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带引导线的扫描,放样都可以的

你试试,我是2010版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试试,我是2010版的

就这样的

网友:
用变化园很容易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