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图零件如何装夹?

楼主(2012-10-24):
如图所示加工工序卡,在车床上是如何装夹的?

网友:
我看不清楚

网友:
用板子铣个卡槽卡住就OK了吧,不过就是效率低些。

网友A:
图纸看不清楚 搞清楚一点我帮你解决

网友B:
用花盘角铁加工,在角铁上安装一对V型铁作为外圆的限位基准,用压板固定,车加工。

网友C:
按工序卡片要求,应该是下面定位,上面两处压紧,如果在车床,肯定要有工装的,类似弯板上开V型槽,压板压紧。
但感觉这样安排并不一定合理,这种加工在钻床应该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纸看不清楚 搞清楚一点我帮你解决

网上找的资料,清晰度就这样了,没办法,只能这样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花盘角铁加工,在角铁上安装一对V型铁作为外圆的限位基准,用压板固定,车加工。

谢谢大侠解答,我大概明白什么意思了,没什么现场经验,我再查查相关的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C:
按工序卡片要求,应该是下面定位,上面两处压紧,如果在车床,肯定要有工装的,类似弯板上开V型槽,压板压紧 ...

谢谢孤酒大侠。这个工件是批量生产,这个工序应该是考虑批量的问题了吧。

网友:
直接装夹应该就可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