铣那些不规则,但有具体参数方程式的外形 ,刀补怎么加呀

楼主(2012-10-24):
希望大家说点自己加工时候采用的方法。

   直接指定坐标平面   深度下去补偿  接近起点  启动程序走到终点 完了?

  因为刀子有磨损不会很准  ,外形要求高的话  ,这个刀补我有点迷茫  。

楼主:
图纸方程如下   不知道如何把刀补加到编程里去 如何检验  画出原型 做个样板?
  另外个人觉得这个车床应该比铣床好做些吧

网友A:
用道具半径补偿  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道具半径补偿  啊

具体说说!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具体说说!

他的意思不就是说轮廓度精度高,刀具磨损导致轮廓度超差啊,编程的时候用半径补偿编程不就可以吗,刀具磨损多少,就加上多少,不知道我说的你不是你要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