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电动方式好实现,但是直接设计机械传动系统可以实现么

楼主(2012-10-24):
我是一个非机械专业的学生,所以没办法准确描述我的想法,多包涵。

已知一个旋转轴和两个电路开关。

我知道可以为旋转轴设计一个机械传动的系统,使得轴每旋转90°,两个电路开关的状态互相切换,意思就是总是有一个开关是闭合的一个是开断的。比如说在0°时A闭合B断开,0°-90°时还是A闭合B断开,90°时开关互相切换状态A断开B闭合了。

问题是现在我想:在轴旋转过程中让两个开关都闭合,比如说0°时候A断开B闭合,0°-90° 时A,B 都闭合,到了90°后A闭合B断开。

我知道用电动方式好实现,但是直接设计机械传动系统可以实现么?大概是个什么样的传动呢?

网友A:
两片凸轮+行程开关就可以了,想开就开想闭就闭,时间和角度也随你意!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两片凸轮+行程开关就可以了,想开就开想闭就闭,时间和角度也随你意!

正解
就是这样子
做起来不难

楼主:
哦~~~知道了,我只是想确认那是否可行。多谢~~

网友:
这不就是“格雷”码吗?以前的机械计算机上用这东西的。

网友:
给你弄个通俗点的
整个圆盘,边缘掏个半圆型的缺口,缺口比那种带滚子的行程开关稍微大一点。这样就OK 了

网友B:
啥是行程开关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啥是行程开关啊

这个你可以百度的,解释的还是比较好的

网友:
这样的结构可以通过很多方式来实现。

网友:
是机械可以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