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升温快,转速高

楼主(2012-10-24):
各位我父老乡亲,行业前辈,哥哥姐姐们,菜鸟第一帖请关注,我们公司现在设计一款产品,其中用一台350w直流有刷电机带动两个刷子(直径400mm,高度1000mm,自重30kg左右)运转,用同齿数齿轮传动,设计转速330转,实际转速380转,类似洗车房的刷子,但两侧均用轴承固定,在运转时发现刷子转速与电机空转转速非常接近,电机升温快,请问大侠们是否正常,如不正常,可能哪些方面有问题?请不吝赐教,再三拜谢!

网友:
电机功率偏低,还有一般直流电机不带自冷装置的,也就是没有散热风扇。

网友:
1.檢查運轉電流是否大於電機許用電流2.檢查電刷換向接觸火花是否太大 3 確認負載轉矩是否與電機匹配.

楼主:
谢谢各位大侠,运转电流略大于额定电流,经检查发现轴承有损坏,现在准备更换大功率电机再试试

网友:
如果我遇到这样的情况,首先是检查机械构造,例如轴承啊,链条啊等等有损坏没有。如果没有,就直接更换大点的电机!

楼主:
多谢,确实检测出轴承有损坏,更换后温升依然比较快,而且转速比额定转速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