碳钢淬火处理,产品整体硬度能达到洛氏50 的要求吗?

楼主(2012-10-24):
请教一个碳钢淬火处理的问题:

碳钢淬火处理,产品整体硬度能达到洛氏50 的要求吗?整体产品硬度,不是表面硬度。

网友:
呵呵,具体是哪种碳钢呀,种类很多呢

洛氏硬度50,不是很高,如果选择的材料和热处理规范没问题,可以达到的。一般T10、T10A、T8、T8A都可以的。其他材料也有很多可以选择的,不知道你用的什么材料。

网友:
材料,材料厚度啊,淬火深度啊

网友:
与材料,热处理方式,材料参数都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