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用刀尖圆角半径补偿编程的难点和优缺点是什么?

楼主(2012-10-25):
      你在用刀尖圆角半径补偿编程吗? 我们这里好像都不用刀尖圆角半径补偿编程(大部分设备是数控车),我不怎么了解刀尖圆角半径补偿,我不知道为什么身边的人都不用刀尖圆角半径补偿。
      求教:用刀尖圆角半径补偿编程的难点和优缺点是什么?

网友:
貌似都有用的吧  否则就是你们那里的刀具就是绝配  忽略这些了  这个几率也不大

网友A:
      粗放式的编程不考虑刀尖圆弧半径对两轴联动加工时尺寸和位置的影响的。多半是干一个出来,然后改程序改刀补不停的凑。
      刀尖圆弧半径补偿的优点是,两轴联动切削时不会有任何误差,绝对遵循编程的尺寸和位置。缺点么就是得在系统刀具信息中输入刀尖圆弧半径尺寸和刀尖位置代码。然后在程序中得使用G41/G42,并记得用G40取消。
      不过现在有了软件编程,这就可以不使用刀尖圆弧半径补偿,只要你在软件参数设置中输入刀具的相应信息,软件自动给算出相应的偏移量。比如R0.8的外圆车刀车一个C1的倒角,如果程序不带刀补做C1,其实真实倒角C0.5都不到。用软件编程的就能看到,倒角前后的X值和Z值坐标分别差了0.938和0.469。这就是两轴联动时刀尖R的偏移量。
      十多年前搞数车编程的时候,还没有自动编程软件。那时候精力和求知欲都是极其旺盛的时候,我打印了尺把高的小日本的车床程序回家研究了好长时间,幸好咱的中学数学功底不差,给弄懂了原来两轴联动时刀尖R有不小的误差,而且也学会了怎么计算这个误差。后来的程序,只要对刀没问题。想车个多大的圆弧,多大的倒角,就能车个多大的倒角和圆弧,绝对不会超过一两丝的误差。

网友(点评):
能否教一教怎样计算 经常车圆弧 用g42

网友:
刀尖半径补偿的确用的不多,一般车没有要求的圆弧都不用,当然有要求那就得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粗放式的编程不考虑刀尖圆弧半径对两轴联动加工时尺寸和位置的影响的。多半是干一个出来,然后改程序改刀补 ...

使用刀尖圆角半径补偿编程时其编程轨迹很复杂吗?

网友:
因为世界上没有理论上“尖”的刀具,所以在加工中会有过切或者少切的情况,那么要求较高的工件就要是用G41.42了。

网友:
刀尖半径补尝对于交点尺寸和虚拟交点尺寸有严格要求时必用,一般无要求时不会考虑

网友:
车锥面或异形面的是后用,尤其是锥配必须的加,主要就是要搞懂刀位点

网友:
学习了,用G代码编程呢好像没用过,马扎克的好像是自动补偿的。要输入刀子的参数的

网友:
郁闷了,在仿真系统上试的圆弧刀补偿是对得,拿到车间的凯恩帝1000t车床上就做不对了,也换过g41和g42,有同等问题的联系379116911

网友:
我们不用这个编程,直接刀补上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