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0100”的作用是什么?他会让机床动吗?

楼主(2012-10-25):
      车间有一台数控车像得了“脑血栓”,在延Z轴移动完延X轴下刀之前,先“来回晃一下”,具体怎么动的看不清,反正是下来之前在Z方向动了,后来发现是磨耗值太大,达几个毫米,把磨耗值该小后就不明显了,估计还在动,但是其他设备也有磨耗值很大的,却不像他这样“脑血栓”,再后来分析程序,就看这个“T0100”别扭,因为别的程序在建立刀补前没有这样的语句,直接就“T0201”就OK了,只有这个程序在每次建立刀补前都有“T0X00”这样一个语句,“X”为刚刚用过的刀号。
      请教:“T0100”的作用是什么?他会让机床动吗?

网友A:
分开来说T01就是调用1号刀,XX是刀补号   我们以前用的程序都是用几号刀直接调  没有这种还加程序T0200的  这程序有点多余啊  不知你们是不是有什么考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分开来说T01就是调用1号刀,XX是刀补号   我们以前用的程序都是用几号刀直接调  没有这种还加程序T0200的   ...

程序是别人编的,目的也不清楚。T0200会使机床动吗?

网友B:
T0X00是执行X号刀具0号刀补,0号刀补一般没有刀补值,即为0.从T0100到T0200刀架会转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T0X00是执行X号刀具0号刀补,0号刀补一般没有刀补值,即为0.从T0100到T0200刀架会转动

不考虑刀架转动,即如果只是执行T0101变成T0100会使刀架延Z轴动吗?

网友(点评):
这个肯定不动的 T指令只是针对于刀塔的 从01变到00 只是改了一下刀补的参数 还是用t01车削

网友:
楼主发的程序有点画蛇添足的意思啊,我个人认为在实际加工中一点用处也没有,一般在程序最后结束用于清除刀具补偿的

网友:
自动编程编的吧,那个是取消上一把刀的刀补

网友:
他们说的都对。T0x0x,前一个x为刀号,后一个x
为偏置号.

网友:
T0100,会让机床执行换刀动作,换成T1号刀具,但不带次刀具的刀补,前2位T1位刀具号,后2位00为刀补号,输入T0可以取消刀补。

网友:
取消刀补

网友:
1号刀,没有刀补

网友C:
大森换刀时,先执行磨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森换刀时,先执行磨耗。

大侠是不是说,如两刀Z向刀补不同,则换刀时机床Z轴有动作?

网友D:
貌似有些机床是为了取消当前刀补才用T0100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貌似有些机床是为了取消当前刀补才用T0100的

“用T100取消当前刀补”机床Z轴会动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大侠是不是说,如两刀Z向刀补不同,则换刀时机床Z轴有动作?

只要磨耗为0就不会有动作。与刀补无关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只要磨耗为0就不会有动作。与刀补无关

磨耗不为0,为近10个毫米,机床会有动作吗?

网友:
应该只是换刀  但是没有调用刀补

网友C:
引用 楼主:
磨耗不为0,为近10个毫米,机床会有动作吗?

会。是多少它就动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会。是多少它就动多少

谢谢大侠,那就对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T100取消当前刀补”机床Z轴会动吗?

会动两次刀具之间的差值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会。是多少它就动多少

确认一下:大侠说的是在执行T0100时(假如之前是T0101),如01号磨耗Z向不为0,则机床会延Z向动磨耗值的距离。

网友:
引用 楼主:
确认一下:大侠说的是在执行T0100时(假如之前是T0101),如01号磨耗Z向不为0,则机床会延Z向动磨耗值的距离 ...

执行t0100不会动,t0101会动01号刀补的磨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