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找一个简单的命令,求好心人帮忙!

楼主(2012-10-25):
在proe5.0中画好了图,按中间旋转查看后,想让视图一下回到没有查看前的位置,使是用哪个命令?找很久没找到,是不是安装的时候就没有?求好心人回答!

网友A:
在旋转之前可以通过自建的方式将此显示位置保存下来,然后再随意旋转之后,想要回去查看之前那个状态,直接找那个状态名称就好了

如下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旋转之前可以通过自建的方式将此显示位置保存下来,然后再随意旋转之后,想要回去查看之前那个状态,直接 ...

你好,谢谢你的回复。在画草图的时候,也有这种情况,我记得是有一个快捷的命令的,和绘图的工具一样放在工具条上面的,点一下就可以回到TOP或其他视图上去的。这个你知道吗?谢谢了!

网友:
都在:视图-->方向,里面

网友:
4.0里面有个E的图标,可以恢复初始状态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