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神,这个零件的具体名称以及作用

楼主(2012-10-25):
(图片)

网友:
传动支架,铸铁成型,精加工.

网友:
两个一组,起固定作用

网友:
最右面的视图是哪里的?没看明白
主视图和左视图看的话可以叫转轴支撑臂,或是摆臂~
仅为个人的一点不成熟的看法啊,仅供参考

网友:
哦!太眼熟了,当年上学做过的十字接头应该是,换挡或传动用的

网友:
就是连接两根交叉杆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