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螺纹的大桶怎么加工?

楼主(2012-10-25):
如图,这个桶要如何加工?

网友:
联动机床铣

网友A:
楼主,恐怕这个并不是螺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恐怕这个并不是螺纹吧?

不是螺纹,但个螺旋的东西该怎样弄上去呢?

网友B:
螺旋板,如果是铁板,社区有帖子介绍,可以将平板弯出来,再镶入桶

楼主:
引用 网友B:
螺旋板,如果是铁板,社区有帖子介绍,可以将平板弯出来,再镶入桶

材料是C45,有什么办法镶呢?焊接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材料是C45,有什么办法镶呢?焊接吗?

镶有两种建议,图纸上没看到有明确要求
1、在外壁上做相应的槽,入槽后外壁再焊
2、有一种焊接,类似电熔焊,两个工件各通一个电极,然后通电熔解焊接
其实对焊接不很了解,只是听说有这种,不知道是否适合此处

其实加工方法要对应图纸要求,但在图上没看到强度或加工方式的要求。

网友:
这个类似蛟龙片蛟龙片,可以参照蛟龙片的制作方法做,然后焊接。具体蛟龙片制作方法可以百度一下。

网友:
绕一条螺旋。

网友:
购买或者制作绞龙片,计算好长度。先焊接一端,然后往另一端赶。可以用6~8㎜圆钢下成200㎜的工装,定好距离。交流手工焊就行,主要焊条选用,实在不放心,就用氩弧焊。如果绞龙片不容易弄开,可以用倒链。

网友:
有点像振动盘

网友:
同意十楼朋友的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