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种铝型材是什么?哪里有卖的?

楼主(2012-10-25):
请问这是现有的铝型材吗?

网友A:
这种规格的型材一般是客户开模定制的产品。

网友B:
非标准型材,开模做把,你是买不到的呵呵

网友C:
开模定制吧,现有市场买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规格的型材一般是客户开模定制的产品。

O(∩_∩)O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开模定制吧,现有市场买不到。

O(∩_∩)O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非标准型材,开模做把,你是买不到的呵呵

O(∩_∩)O谢谢

网友:
开模,现在开模也不是很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