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型螺纹与普通螺纹怎么区分

楼主(2012-10-25):
小弟用到螺纹传递
负载主要为轴向负载故选用梯形螺纹
想知道怎么区分普通螺纹与梯形螺纹
用肉眼观察还是借用量具?
贵求一份各种规格的螺纹锁承受的轴向负载资料。

网友:
矩形螺牙和三角形螺牙,还是很好区分的

网友(点评):
怎么区分呢

网友:
牙型不一样,很容易分辨的。你要的数据手册上都有的,自己差就可以了。

网友A:
自己上百度搜图片,看一次就知道怎么区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上百度搜图片,看一次就知道怎么区分了

1.25的螺距做出来看的不明显啊。图片那肯定知道区别在那咯

网友:
我也有差不多的问题

网友:
梯形螺纹的牙从切面看就是一个梯形,普通螺纹的牙从切面看是成三角形的,外观上看,梯形螺纹螺纹外部成平面,普通螺纹为尖角

网友:
牙型角不一样。三角螺纹是60度,梯形螺纹是30度

网友(点评):
牙距很小的情况下怎么看 ?

网友(点评):
放大镜行不?那个三角螺母试一下,能拧上就是三角螺纹,不能就是梯形螺纹。

网友:
我有一根螺杆 就是不知道螺杆是用那种轴承和轴承座的

网友:
看受力情况和螺杆尺寸啊,再选配轴承

网友:
普通牙的,牙看比较尖

楼主:
大虾很专业啊,错别字谢谢指出,麻烦介绍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