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焊接怎么配什么材料的电极?

楼主(2012-10-25):
银点尺寸是4x4x1.5的  铜带厚度0.5  H85黄铜   中频逆变电阻焊  请问这个怎么选电极比较合适

网友A:
银的成分?
Agni
AgSno?
Agw?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银的成分?
Agni
AgSno?

AgNi

网友A:
试试
上 CuW (80-20)
下 Mo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试
上 CuW (80-20)
下 Mo

这个铜带比较薄,你这种组合我们试过,铜带烧的厉害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铜带比较薄,你这种组合我们试过,铜带烧的厉害

下电极的面积要大些,冷却要充分,压力要合适,当然,还需要钎料

楼主:
钎料不用吧 ,银镍可以直接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