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这两种公差原则控制统一要素的区别

楼主(2012-10-25):
垂直度 VS 端面全跳动
端面全跳动可以非常充分的控制垂直度,二者在控制上有何区别吗?

网友:
我认为单面全跳动同时控制了端面平面度,而垂直度没有

网友(点评):
非也,面对面的垂直度,同样也控制了被测平面的平整度。因为理想平面必须位于距离为公差t两平面之间。只要公差值足够小,则平面足够平整

网友:
是端面全跳动,呵呵……

网友:
哈哈。这个问题也困扰我很久

网友A:
如果你的轴中间是弯曲的,比如是V形,轴两头是同轴的,端面全跳动合格,但垂直度不合格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的轴中间是弯曲的,比如是V形,轴两头是同轴的,端面全跳动合格,但垂直度不合格

不错 意思是垂直度也间接控制了轴的直线度

网友:
端面全跳动确实可以完全控制垂直度,但相同等级的公差垂直度要更高,也就是说,在垂直度有更高要求的时候要在全跳动的基础上规定更加严格(公差值更小)的垂直度公差,书上是这么写的。但一般在车床上加工的貌似都是标圆跳动,方便于检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