积放辊筒的内部结构是怎么设计的?

楼主(2012-10-25):
“单双链积放式辊筒输送线既能输送物品,又能在输送线上暂存物品,,阻止物品继续输送,起到调整物品间距或物品速率的作用,其输送的物品不能太小。驱动方式可以是电机或电滚筒,积放方式可以是电控实现,或者 是由档块实现。”
阿里巴巴网上有单个的积放辊筒卖的,不是很贵。50~60元/根,上面这个辊床可以再买链条、电机、型材搭建起来。小弟有一事不明白,积放辊子是如何实现积放的呢?只知道辊筒里应该有摩擦片什么的,有做过的兄弟发个结构原理图来看看,谢谢!

网友:
附件的三个图片或许能帮助你

网友:
滚筒内部结构是什么?求教具体结构图。

楼主:
谢谢!上面3张图片我有很多类似的,就是想知道积放辊筒的内部设计结构。。。在这个行业里面的人应该都知道的,但外行就要想很久了,现在单根有积放功能的辊筒最便宜的才15块钱!

网友:
积放滚筒输送机是采用积放式滚筒制作的输送机,积放滚筒与普通滚筒的区别在于驱动齿轮与滚筒体本身的连接方式。普通滚筒采用的是固定式连接,积放滚筒采用的是活动式连接。当积放货物的时候是齿轮转,而滚筒体本身不转。普通滚筒的话是一起转的。
积放滚筒是靠重力使滚筒外盘与内环产生摩擦来达到积放效果
在链轮与辊子之间加装阻尼摩擦片,材料可选尼龙,在链轮的另一侧的轴上套丝,加弹簧和螺母,通过螺母调节弹簧的压缩量,将轴和链轮拉向筒体的摩擦片,以调节摩擦力即可实现积放力可调的目的
网上找的
原理有点像扭矩限制器 过载就打滑
元方,你怎么看

网友(点评):
钟工画的很明白,好久没有见到你。最

网友(点评):
WUHANLIST:非常抱歉,好久不见,能不能提醒一下您怎么认识我

网友:
很简单,就是摩擦结构,有轴向摩擦和径向摩擦两种。
轴向摩擦是用弹簧压紧摩擦片,来传递摩擦扭矩,可以通过调节压紧力来改变摩擦力,这个比较常见,寿命也相对长些。
径向摩擦就很简单了,就是普通的滑动轴承,轴旋转,轴承的摩擦力也会带动滚筒旋转,以此来输送物料,这个摩擦力不可调,寿命也比较短,输送能力有限,但结构简单成本低,山寨厂喜欢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你提供的图纸。请问辊筒两端的轴承内孔与中间的支撑轴是间隙配合吗?通过调节弹簧可以使辊筒(连同其上的摩擦片)左右移动的吗?向链轮端移动就可以使2块摩擦片接触的更紧,传递更大的力矩,是这样理解吗?

网友(2013-02-20):
涨见识了。。。。。。。。。。。

网友(2013-05-30):
非常有用,谢谢了。

网友:
放大学习一下

网友(2013-07-22):
引用 网友A:

图画的很仔细,看的很清楚,谢谢了

网友:
终于知道原理了。

网友(2014-06-03):
引用 网友B:
学习了,谢谢!

学习了,谢谢很好的机构

网友(2014-09-04):
天天学习一点知识,以后能撑起大片天空。

网友(2015-10-12):
又学到了

网友(2016-01-19):
学习了,谢谢专业人士的指导!

网友:
摩擦副,做生产线的都用到

网友:
就是通过锁紧螺母,调节弹簧的弹力,调节弹簧与轴承的摩擦力

网友:
知其一了

网友:
原来里面还有这样的结构啊

网友(2017-05-02):
听着像摩擦片离合器,当你的负重达到一定程度时候就可以啮合实现同轴转动

网友(2018-07-21):
结构也可以上“德玛滚筒”官网看,专业做滚筒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