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木板一样隔热,又比木板的强度更好一些,有么

楼主(2012-10-25):
现公司有一台硫化机用木板来隔离气袋与加热板,请问有没有一种隔热板能像木板一样隔热,又比木板的强度更好一些?木板在挤压时容易断裂,而且在长时间高温下(200摄氏度)容易变酥。

本人尝试过一种玻璃纤维模具隔热板,隔热效果不如木板,而且在挤压时分层。

请教各位大侠了!

网友:
用电工用胶木板不知怎样。

网友A:
可以试一试环氧树脂板,我见有用的,具体性能不是很清楚,需要自己查。
另外是否可以用两层板加一层隔热棉?

网友:
环氧玻璃层压布板,比如EPGC3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试一试环氧树脂板,我见有用的,具体性能不是很清楚,需要自己查。
另外是否可以用两层板加一层隔热棉 ...

首先谢谢,环氧树脂板用过了,有两个问题:1.隔热效果不如木板;2.容易开裂。我们去气袋充气前是扁平的,充气后就成圆弧状了,使用板上受力不均匀,特别是边部不受力,直接分层开裂了!
所以我觉得首先必须排除压制合成板,电工胶木板一样不适合的。还是感谢,下面哥们的铁树板很有意见性,质密,强度好,不过估计成本太高,而且我需要3、4米长的也应该找不到!  多谢各位!
请问论坛好像没有硫化机这一块哦!袋式硫化机有人接触过吗?做long seal的!

网友:
可以考虑做成复合的

楼主:
复合会容易分层吗?

网友:
环氧树脂可以考虑一下···

网友(2013-02-21):
用铁氟龙板试一下

网友(2016-02-27):
求楼主后续,这个问题解决了吗?如何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