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栓拧紧力矩与螺纹拧入长度的关系,讨论

楼主(2012-10-25):
我们在确定螺栓力矩的时候都是以螺纹大小和精度为依据,但是螺纹长度是否也应该是考虑的因素,因为最后是螺纹受力,分布到每一牙上,各位都有什么见解。

网友A:
你说的是螺杆长度,还是螺杆上螺纹部分长度 ,还是螺距

描述问题尽量清楚详尽

一般拧紧螺栓都是按照公称直径来定的

还要考虑螺栓强度等级

以及不同的表面处理工艺

至于“螺纹长度”

很难和扭矩联系起来

也许某些精密仪器测量螺栓拧紧时候涉及到

还有螺栓受力主要是前几颗螺牙受力

剩下的再长也不起多少实际作用

这样,楼主能明白?

网友:
跟螺栓长度没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是螺杆长度,还是螺杆上螺纹部分长度 ,还是螺距

描述问题尽量清楚详尽

那准备说,我想表达的应该是螺纹啮合长度,或者说啮合的螺纹牙数,因为我考虑是否是螺纹受力在螺纹上,然后分布到每一牙上,如果啮合牙数越多,那每牙受力就越小了。以前也没考虑过这个问题。你是否有其他见解

网友:
螺纹的受的拉应力主要集中在结合面处的3到5牙,螺纹强度的校核也就是校核这部分,即使旋合长度增加也不会有太大的变化,因此拧紧力矩与旋合长度并无太大关系,校核时并不考虑

网友:
的确,螺纹主要承载的是结合面附近的牙,越靠近结合面的负载越大,离结合面越远的负载越小,所以旋合长度达到一定深度后再继续增加旋合长度也基本不会增加连接强度,书上有受载分布图。

网友:
有点迷茫。我选择螺钉时,一般旋入长度是中径的1.5倍,是不是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