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建零件或者打开零件的时候,solidworks界面就卡住不动了

楼主(2012-10-25):
我solidworks打开后,创建零件或者打开零件的时候,solidworks界面就卡住不动了,这个怎么解决?

网友:
重装软件
不行重装系统

网友:
先新建个工程图文件,然后打开或新件零件就没事了

网友(2013-03-16):
重装了还是不行呀

网友:
显卡驱动重装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