角度控制量具,有3°的公差,怎么设计

楼主(2012-10-25):
最近公司让我设计几个角度控制量具,有3°的公差,怎么设计?

楼主:
主要用在小铜件的折弯角度检测上,尺寸大概15x15的铜件

网友:
我的建议就是做角度规,上下限的。角度公差还是比较大的。

网友(点评):
批量加工的最佳选择。

网友:
三度公差还用控制,量尺寸计算一下在不在范围内即可!

网友(点评):
应该可行,支持一下

网友:
做型位检具

网友:
大批量生产可以设计角度通止规;单件小批量生产用角度千分尺

网友:
如果是大批量的话可以考虑按上下极限偏差做个验收规,能放进去的就是合格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