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个50的孔 怎么铣啊,高人指点!

楼主(2012-10-25):
程序,和使用的刀具,我是新手最好详细点,谢谢!

网友:
没有厚度吗?来个500深的孔,神仙也难铣啊。

网友(点评):
--元芳 这事儿你怎么看..... --卑职认为,神仙也没有这么长这么粗的钻!就算有 也没床!!!

网友:
为什么要铣?有没有公差要求,钻床钻不行吗?

网友(点评):
楼主看来只知道洗

网友(点评):
属下分析 LZ家没有钻头!!!!

网友(点评):
表面粗糙度要求高吧,钻床可没有什么粗糙度

网友:
摇臂钻就可以。

网友:
精度不高的话,钻头钻也行啊,深度太深的话分中,两面钻

网友(点评):
两面钻不好吧,同轴度 同心度都不好把握啊

网友:
划线  用摇臂钻

网友:
米有公差要求,干嘛不用钻床钻啊

网友:
用caxa线切割最精确

网友:
看深度和公差,不然方法也不一样啊

网友:
用开孔器打孔,估计是薄板

网友(点评):
这有可能,如果将开孔器把在立铣轴上,也可以

楼主:
各位,调机里的一道题目啊,就让用铣的,别的不让.....

网友A:
刀具  15的钻头打下刀孔    10的铣刀
%
(Program Na -T )
(Date, Day-Month-Year - 26-10-12  Time, Hr:Min - 11:18 )
( T - 1.   D - 1.   H - 1.   Dia. - 15.   DRIll )
( T - 2.   D - 2.   H - 2.   Dia. - 10.   END-MIll )
N100 G28G91Z0
N102 T1 M06
N104 G00G90G54 X-120. Y0.
N106 S1500 M3
N108 G43 H1 Z10. M08
N110 G98 G83 Z-20. R1. Q3. F200.
N112 X100.
N114 G80
N116 G91 G28 Z0. M09
N118 M05
N120 T2 M06
N122 M01
N124 G00G54 G90 X-210. Y105.
N126 S3500 M3
N128 G43 H2 Z10. M08
N130 G0 Z1.
N132 G1 Z-10. F1500.
N134 X-200.
N136 X200.
N138 G2 X205. Y100. R5.
N140 G1 Y-100.
N142 G2 X200. Y-105. R5.
N144 G1 X-200.
N146 G2 X-205. Y-100. R5.
N148 G1 Y100.
N150 G2 X-200. Y105. R5.
N152 G1 Z-9.
N154 G0 Z10.
N156 X-120. Y0.
N158 Z1.
N160 G1 Z-10.
N162 X-100.
N164 G3 X-140. R20.
N166 X-100. R20.
N168 G1 X-120.
N170 Z-9.
N172 G0 Z10.
N174 X100.
N176 Z1.
N178 G1 Z-10.
N180 X120.
N182 G3 X80. R20.
N184 X120. R20.
N186 G1 X100.
N188 Z-9.
N190 G0 Z10.
N192 M09
N194 G91G28Z0
N196 G91G28Y0
N198 M30
%

网友:
来学习一下,我不懂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刀具  15的钻头打下刀孔    10的铣刀
%
(Program Na -T )

非常感谢!!

网友:
真有神仙了,没有深度还能铣出来。

网友(点评):
额,看样神仙打的那口眼还没出泉水,得提醒下。Z=-10

网友:
找50的铣刀   画好线  一定要有看线

网友:
用摇臂钻床不行吗

网友(点评):
题目要至少要用到铣刀的

网友:
亲,元芳,这零件没厚度要铣孔,这事你怎么看?
元芳:整天元芳元芳,元你妹。连题目都没出好还来烦我

网友(点评):
这你就不懂了吧,没文化多可怕!!!!!!

网友(点评):
你没文化确实可怕,出个题目这么多人在猜深度。。。

网友:
带个50口径的钻头牙套,不知道能不能咬出来。

网友:
-。-不嗯那个直接铣么。。或者加工中心

网友:
这个应该很好加工的。

网友(点评):
你好,请教个问题外螺纹是加工中心洗出来的吗?怎么个洗发

网友:
钻钻吧,不行就镗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