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购铝型材,领导既要省钱又要质量,请教参数测量

楼主(2012-10-25):
问题之前先给管理员说声抱歉啊,经常不知道自己的问题属于哪一类,还得麻烦你给分一下。

我们公司目前选了三个厂家的型材,领导要求省钱还要质量,让我们测量型材的一些参数,比如弹性变形,平面度,直线度,平行度,我们公司量具有限,不方便测量。

请教一下,型材的平面度,直线度,平行度怎么测量,它三者怎么区分,从定义上怎么讲,要是买型材的话要注意什么?

网友:
http://wenku.baidu.com/view/952d4523192e45361066f509.html
从定义上讲:给你推荐一个文档,呵呵,,,你看看
形位误差的测量

网友A:
哦,,,不好意思,是这个地址
http://wenku.baidu.com/view/952d4523192e45361066f509.html
地址都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哦,,,不好意思,是这个地址
http://wenku.baidu.com/view/952d4523192e45361066f509.html
地址都一样
...

谢谢

网友B:
给楼主一点参考
贵公司需要的型材的量有多少?如果有二顿左右的话,完全可以开一套所需要的型材模具。因为,一般的铝型材模具的寿命就是二顿左右。这样,你们可以要求有关的模具生产商通过模具来控制质量。其实,贵公司所要求的质量也基本上都是通过模具来实现的。和生产过程没有很大的关系。

网友C:
看你的料大小了,大料一般直线度、平行度难以保证,小料一般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给楼主一点参考
贵公司需要的型材的量有多少?如果有二顿左右的话,完全可以开一套所需要的型材模具。因为 ...

谢谢。我们常年用的,就是想找个长期合作商才要求严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你的料大小了,大料一般直线度、平行度难以保证,小料一般没有问题

明白你的意思,就是想跟据同样规格,尺寸的型材测一下,好确定是否符合我们的要求

网友:
几家供应商的质量比较一下而已。

网友:
引用 楼主:
明白你的意思,就是想跟据同样规格,尺寸的型材测一下,好确定是否符合我们的要求

   哦,这样的话你们公司应该有测量平台吧,把型材放在平台上,用塞尺测量型材与平台最大间隙就是型材的平面间隙,按住型材一端,测另一端两侧与平台间隙之差是型材的扭拧度。这两个参数容易测得。

网友(点评):
我当时去提型材的时候也是这么大致测的,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