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锈钢的加工问题,日产量最少要达到600件

楼主(2012-10-25):
  现在我手上有两种不锈钢产品,一种是100*50*6的板材,上面有两个直径11的孔。开始用冲床冲,冲头打不了几模就断了,后来改成钻,一天也钻不了几十块。

另一种是45*3的不锈钢管切断至42mm长,单头导角C2,用车床车断车刀更换快,用金属圆钜机钜容易崩钜片。

请教论坛里面有没有不锈钢这一块加工比较熟悉的朋友有什么好点子改进我们现在的工艺。

   附:两种产品现在的日产量最少要达到600件

网友:
水刀可对厚达 8 英寸的金属、石料、塑料、复合材料、玻璃、陶瓷或者橡胶进行切割,并且边缘品质非常好。
切割一个孔是秒秒钟的事情。

网友(点评):
水刀好像应用不是太大吧!

网友A:
只有笼统的尺寸,不知道技术要求如何。
初步判断前者定好位置用压板压紧几块叠加在一起加工,后者在用成型刀切断顺便带倒角,把刀的宽度加宽至3···4个宽,前角、后角角度减小。

网友:
不锈钢的牌号?还是通过改良冲头的材质和形状来解决!或者通过多次冲裁,减少冲头高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有笼统的尺寸,不知道技术要求如何。
初步判断前者定好位置用压板压紧几块叠加在一起加工,后者在用成型 ...

技术要求低,上楼提到的水刀还真没见过,只是听说过,有见过的可以介绍一下不

网友:
打孔要求不高的话用等离子就可以了~~~水刀价钱偏贵

网友:
  不锈钢的牌号是?如果是304,板材的孔还是用冲床好一些,效率可以提高,日产600件应该可以,不锈钢材质发粘,塑性大,冲时可适当加一些切削液。管材切断时加酸性切削液,可提高光洁度,刀具不会因为切屑粘刀损坏,如果用机加刀片,有专用刀片,效果不错,可向经销商咨询,如果用普通刃磨刀具,可适当提高刀具前角,改善排屑,尤其是将要切断时,刀具刃磨后,用油石打磨一下,建议用yw1, 普通车床日产600不成问题

网友(点评):
你们做过这么厚的不锈钢冲压吗?机器吨位多大?

网友:
打孔精度不高的话等离子,精度高的话激光切割。

管材割断45*3的不锈钢照理说刀具没那么容易断啊,什么材质啊?实在不行也用激光割好然后车床上倒角吧,一天600只,不难。

网友:
钻床上钻11的孔不至于那么慢吧,中心点打好应很快的;一般我们用白钢刀切断像这样的管材一天至少也能切个五六百

网友:
水刀、等离子、激光三种切割方式的比较

投资成本:水刀(便宜) < 等离子 < 激光(贵)
切割成本:等离子比激光略便宜;水刀便宜
切割厚度:激光切割(3mm以上),等离子(8mm以上),水刀(可调,范围大)
切割精度:等离子(1mm,粗加工),激光(0.2mm,精加工),水刀(0.1mm,精细加工)
割缝宽度:等离子约3mm,激光0.1~0.3mm;
切割速度:激光(快),水刀(慢)
切割表面:等离子粗糙(精细等离子除外);激光、水刀,好
热影响区:水刀(无),激光(小,变形小),等离子(大,变形大,故不适合薄板切割);

网友:
水刀切割的原理是利用高压水流提供动力

网友:
3楼的意思很好啊

网友:
你可以考虑刀具的厂家做专用刀具钨钢的,加工不锈钢的钻头要定做的,告诉厂家加工设备和切削的参数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