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FANUC里没有“复制”命令?是设置问题还是版本问题?

楼主(2012-10-25):
今天想复制一个程序,FANUC系统,但是却发现没有“复制”命令,求教:这是设置问题还是版本问题?

网友:
机床操作面板上直接复制?刚问了下操作师傅,他过程是这样的
1.,没拍到右边的。
2.按“+”
3.
4,复制,粘贴。

网友(点评):
谢谢大侠,大侠真是热心肠。

网友:
如楼上所示   在程序编辑里有扩展键 里面有复制剪切   在那就可以实现操作了

楼主:
版本不同,操作略有差异,没弄过还真有点找不着地方

网友:
发那科机床一般都有复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