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机械图纸中需要对选用的电机特别标注吗?

楼主(2012-10-25):
请问有经验的坛友:
如果在设备设计中,普通电机需要变频调速。
那么在机械图纸中需要对选用的电机特别标注吗,
还是只需要常规标注,然后再通知电气设计工程师即可?
谢谢了!

网友:
这要看具体公司的具体规定,两种模式都可以。

网友:
在明细栏开出一栏,增加变频器一项就可以了!普通电机你再表示,还是普通电机!

网友:
需要标注电机功率,电压,极数,还有立式或者卧式。。

网友:
记得买个变频器

网友:
我们的做法是备注电机类型,型号和品牌即可

网友:
一般在明细里标型号 品牌之类的

网友:
一般备注电机类型,型号和品牌

网友:
一般备注电机类型,型号和品牌
特殊要求和电控和采购部门沟通好

网友:
一般我们电气原件的选择都会和电气设计协商,再发给采购

网友:
要将电机的完整型号、品牌、数量在图纸中标注出来,如对电机的控制方式有特殊要求的,需要在技术要求中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