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螺纹孔修复,有两个直线导轨的螺纹孔给标错了

楼主(2012-10-25):
我公司是做设备的,今天发现有个底座上面有两个直线导轨的螺纹孔设计者给标错了,本应该是8——M8,但是由于失误给标成了8-M16。结果底座已经加工完毕。现在想把这两个安装直线导轨的螺纹孔用M16螺纹装上,并且用电焊给焊上,然后重新加工M8的螺纹。我们以前单位绝对不允许同一底座上改这么多(共16个),最多也就一两个而已。直线导轨的长度为580,槽宽为34.不知这样是否可行,如不可以,该怎么办?谢谢!

网友A:
这么多孔焊接是不行了,等你焊完整个平面也基本报废了,可以选用合适的胶水,螺钉用车床加工出来,去油后加胶拧紧,然后再加工小螺纹孔。或者先把小螺纹孔加工出来,然后再拧上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多孔焊接是不行了,等你焊完整个平面也基本报废了,可以选用合适的胶水,螺钉用车床加工出来,去油后加 ...

谢谢!不过螺纹孔距还不太好。

网友:
以前学徒时候总结的几个办法不知道合适不合适  如果能把这十六个螺丝位置改一下的话就用黄铜或者45#堵上用铣床铣平然后用砂纸打一下。如果不能就看楼主这直线导轨干嘛的了,以前曾经也是M8打大了结果处理办法是孔打大两倍然后深度也加深让车工用钢棒挑螺纹然后自己用铣床铣能下扳子的六方,用扳子拧死铣床抹平在用砂纸打光,最后在这个棒体上重新打孔。当然这是我学徒时候干的事能不能用还需要论坛的大师傅们看看

网友:
还有就是平面要是薄的时候就是踩个台阶的大孔然后下棒体棒体要超出平面厚度 ,棒体断面挑似用螺母反面上死,然后再棒体上打孔

网友:
再复杂点十六个孔上面全部铣圆台阶,然后车十六个法兰盘,把十六个方兰盘用螺丝拧上然后继续打孔。我干过的事也就这些了。

网友:
镶螺纹套呀

网友(2013-03-18):
最后一个方案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