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标角度的牙是指它的牙型角吗

楼主(2012-10-25):
1.TW直径100-3n和直径100-3UNC.是同一种牙吗?

2.一般标角度的牙是指它的牙型角吗,比如:直径100-29度梯形牙

网友A:
UNC为统一粗牙螺纹,牙型角:60º,锥度:0
NC为美国石油学会数字型钻杆接头螺纹,牙型角:60º,锥度:1:16
没见过你这种T型螺纹

网友:
好像有点难!不过关于螺纹的知识你再自己找找吧。中国的是公制的,牙型是等腰三角形。英制的是等边三角形,一个是60度,一个是55度。对不起!

网友(点评):
同样感谢关注,我再查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UNC为统一粗牙螺纹,牙型角:60º,锥度:0
NC为美国石油学会数字型钻杆接头螺纹,牙型角:60º, ...

感谢大侠费心解读
前面还有一个数字3呢?是指每英寸3个牙吗
梯形牙我查资料了一般牙型角30度,我也头一次见29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