镗孔同轴度超差,社友们帮我分析一下

楼主(2012-10-25):
该箱体零件用的是卧加,先镗92和85这一端,旋转180°,镗72和125这一端,最后92与85,85与125的同轴度都在0.005以内,但72与125的同轴度却达到0。03,检查72孔的镗刀,在主轴160处得跳动0.02以内,镗刀用的直角粗唐刀BT40-BSB72-210,镗刀的直径是60mm,不知道是刀具的问题还是什么其它的问题,做的几件都是这个72与125的同轴度超差,怀疑是镗刀伸太长,刚性不够,换双刃粗唐刀,依然超差,求大侠帮忙分析分析!

网友:
能说一下怎么检测的吗?如果加工出来的表面均匀,我判断检测误差的可能性比较大。建议把端面做一下,然后在三坐标上检查看看,注意他建坐标系的时候要用右侧的面建立坐标系,不能用左边的面,用左边的面会把你转台回转误差加进去。

网友(点评):
工作台的旋转精度没什么问题,85同125的同轴度才0.003.

网友(点评):
虽然精度没问题,但是旋转后有误差放大,肯定是会有影响的,如果加工表面没有问题,基本可以肯定是检测误差,如果是三座表检测,你让他用右面做为面基准看看。

网友:
镗刀用的直角粗唐刀BT40-BSB72-210,镗刀的直径是60mm
这个镗刀是不是太重了,太重了伸出较长的话有可能下垂,晃动就较大,你可以测下是不是72的孔都是下垂,如果都是向下的偏差可以把这个孔设置个偏置量。或者换个轻点的精镗刀试试。

网友(点评):
我们最开始用的是直径40的镗刀,担心其刚度不好,才换大的。

网友(点评):
210这个长度其实也不算长,40的刀应该问题不大

网友(点评):
关键是40的刀做出来不行!

网友:
不对啊,这跟粗镗问题不大啊,你得从精镗刀上找原因啊。

网友(点评):
我们买的是粗镗刀,单是拿来当精镗刀用,调好了以后就不动了!

网友:
装夹考虑过吗

网友:
真心想知道原因。我前段时间遇到这个问题是因为机床旋转工作台的原因。

网友(2012-12-26):
直接一次镗好。工件不调头就好了

网友:
是不是每种孔各用一把镗刀啊?那样的话就应该跟你刀具跳动没什么关系了,刀具跳动只会影响你加工完的孔直径的尺寸,应该不影响位置吧,如果不是一把刀的话建议根据检测结果更改程序坐标点,看看能不能稳定加工。也有可能确实如二楼所说,看你的基准A的轴线如何建立,如果不合理的话,由于两孔较远会造成比较大的误差放大。

网友:
72孔不是通孔吧, 会不会是孔的根部有毛刺

网友:
是不是跟回转工作台有关系呢?

网友:
机床的精度。主轴的回转精度,和工作台的回转精度,主轴对工作台的的相互精度。在有检测是你是看的公共轴线还是看的投影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