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钻孔、攻丝效率高,请教社区里的师傅们

楼主(2012-10-25):
现在想在钻攻中心加工这样的零件,就钻孔、攻丝、倒角,要求至少每分钟可加工一只零件,内孔外圆规格大小不一,品种较多。目前用钻模加工、效率不高,请教师傅们在钻攻中心加工如何装夹加工效率会高一点。我的钻攻中心工作台只有400X600mm。最大的工件外园是200mm,最小的是80,厚度均为8mm;

网友:
多轴头。需要订制。一般用多轴钻和多轴攻丝机即可。上钻攻不合算。

网友A:
品种多批量不大不适合多轴头吧。你既然用了钻攻中心,那就从刀具上想想办法吧。用硬质合金钻头(整体硬质合金或者可换头硬质合金或者浅孔钻等等)可以大幅提高效率。
大概算了下,按6个M8通孔计算,钻孔倒角攻丝合计不超过50秒。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品种多批量不大不适合多轴头吧。你既然用了钻攻中心,那就从刀具上想想办法吧。用硬质合金钻头(整体硬质合 ...

谢谢老师指教!我也算了下,保守点计算在55秒左右,不计装夹时间!我现在想同时装夹两个及以上工件,省去了一些辅助时间,不知道夹具怎么去做

网友:
做个6工位转动装夹工作台,减少上下料时间。建议你看看我帖子里的数控钻攻中心,超便宜而且高效!

网友:
多轴头。需要订制。一般用多轴钻和多轴攻丝机即可。

网友:
用多轴攻丝即可,多轴攻丝机效率高,我朋友有在做的。

网友:
讲究效率,节拍的用多轴头比较好,不过规格又比较多。比较矛盾

网友:
讲究效率,节拍的用多轴头比较好,不过规格又比较多。比较矛盾
如果通孔反面需要倒角,可以使用我的刀具
具体可以电话我18606253286
也可以QQ:313721587

网友(2013-01-17):
品种多的话还是用万向节的多轴头吧,要是需要精度的话估计还是得用固定式的,每种配一个,不用调,每次只要换个头即可。
当然动力头需要能调速的。

瑞士舒能产动力头和多轴头可以信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