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中心如何铣削锥螺纹

楼主(2012-10-25):
ZB3/4内锥牙在加工中心上做 系统FANCK  求 加工格式 请详解

网友:
。。。。。。。应该不难吧。。。。。。我不会。

网友:
你有螺纹铣刀么,有的话系统自带的螺旋进给就OK

网友A:
用CAM做螺旋进刀程序吧,好像没有直接的指令能铣锥螺纹的

网友:
用软件编程吧

网友:
你算是问对人了,我前段时间才弄得,

网友:
   加工说明:右旋内锥螺纹,中心位置为(50,20),螺纹大端直径为ф60mm,螺距=4mm,螺纹深度为Z-32,单刃螺纹铣刀半径R=13.5mm,螺纹锥度角=10°
   假设螺纹底孔已预先加工,为简明扼要说明宏程序原理,这里使用一刀精加工,实际加工可合理分配余量分次加工!

O0101
S2000 M03
G54 G90 G00 X0 Y0 Z30.
G65 P8101 A10. B0 D60. Q4. R13.5 X50. Y20. Z-32. F500
M30

自变量赋值说明;
#1=A               螺纹的锥度角(以单边计算)
#2=B               螺纹顶面Z坐标(非绝对值)
#7=D               螺纹起始点(大端)直径
#9=F               进给速度
#17=Q               螺距
#18=R              刀具半径(应使用单刃螺纹铣刀)
#24=X              螺纹中心X坐标值
#25=Y              螺纹中心Y坐标值
#26=Z              螺纹深度(Z坐标,非绝对值)

         宏程序
O8101
G52 X#24 Y#25                             在螺纹中心(X,Y)建立局部坐标系
#3=#7/2-#18                               起始点刀心回转半径(初始值)
#4=TAN[#1]                                锥度角正切值
#5=#17*#4                                 一个螺距所对应的半径变化量
#6=#3-#26*#4                              螺纹底部(小端)半径
G00 X#3 Y0                                G00移动到起始点的上方
Z[#2+1.]                                  G00下降到Z#2面以上1.处
G01 Z#2 F#9                               G01进给到Z#2面
WHILE [#3 GT #6] DO 1                     如果#3>#6,循环1继续
G91 G02 X-#5 I-#3 Z-#17 F#9               G02螺旋加工至下一层,实际轨迹为圆锥插补
#3=#3-#5                                  刀心回转半径依次递减#5
END 1                                     循环一结束(此时#3=#6)
G90 G01 X0 Y0                             G01回到中心
G00 Z30.                                  快速提刀到安全高度
G52 X0 Y0                                 恢复G54原点
M99                                       宏程序结束返回

网友(2014-04-28):
不错,我正想做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CAM做螺旋进刀程序吧,好像没有直接的指令能铣锥螺纹的

说实话,有,不过一般都用软件出程序,原因是为了技术封锁。做锥度螺纹只要一条指令就可以了,如果是软件出程序的话,可能要几百条程序,这样人家想看也看不懂

网友:
要么用CAM要么用宏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