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种可直接生成直线往复运动的机器

楼主(2012-10-25):
可直接生成直线往复运动,中间不加齿轮、曲柄之类,直线电机和直线往复电机已经排除

网友:
双向气缸

网友(点评):
气缸没有有去没回的

网友:
凸轮呀,N多/ y7 J1 R. Q  u/ N
连杆也可以

网友:
你会设计直线往复机构

网友:
凸轮和连杆

网友:
你这个问题太笼统。

网友:
可以用类似牛头刨里面的偏心机构,很简单,

网友(2013-01-13):
往复丝杠,你要是吗,现在我公司在研究此产品。用这个东西可以省不少钱呢,在纺织机械上。

网友(点评):
如果负载很重速度很快,在极限位置换向的时候,靠什么克服负载的惯性。

网友(点评):
头部可以自己转换方向的,速度快一般不要很快,但是也很顺滑,这一般是大螺距的,直径和螺距差不多的。具体怎么用我也不知道,O(∩_∩)O哈哈~

网友:
新手不懂,进来学习下

网友:
8楼你好 往复丝杠我想用

网友(点评):
可以上我的淘宝:@蓝色冰雪3456

网友:
这个就是往复丝杠,我有淘宝10楼 蓝色冰雪3456

网友(2013-05-26):
行程固定,无法调整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往复丝杠图片和运行轨迹

你好,请问这种往复丝杆的导程精度怎么样?它可以实现在任何点位往复吗?

网友:
气缸,或液压缸

网友(2013-07-09):
找人学钣金知识,有老师傅吗,QQ26312342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