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速机床增速都采用什么方式?

楼主(2012-10-25):
平时都是减速今天碰到增速突然不懂了,虽说就是大齿带小齿可是里面道道肯定多了去了,风电增速箱都是行星结构不知道高速机床的增速是怎样实现的?

网友:
高速机床是什么机床!减速的目的是为了在相同功率下以低转速获得大的转矩,当然是通过齿轮减速机构来实现了。如果要实现高转速那就只能通过电气控制了,,,,,,

网友:
加工小孔一般要几万转,主轴上挂个涡轮增速刀柄即可。

网友(点评):
高速机床不只是转速,还有各轴的运动速度,包括主轴在内,需要丝杠,导轨,电机,和材料互相配和,都能达到需要的技术指标才行,如果光是高转速,那我们国家的高速机床也不会发展那么慢,跟国外差距那么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