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4用什么刀具切削最理想

楼主(2012-10-25):
304用什么刀具切削最理想

网友:
楼主还是不按提问的格式来提问,让人无法回答啊,你到底是车还是铣,是面加工还是孔加工,
机床,零件.切削液,目前的问题,一无所有,不太好回答
简单介绍下,不锈钢304是一种常见的奥氏体不锈钢,与316一起应该是加工中使用最多的不锈钢,
一般大家说不锈钢难加工主要是不锈钢的切削时塑性变形大,产生切削力大,加工硬化严重,导热性又差,
由于材料粘,又不容易断屑,又容易粘刀,所以不锈钢加工应选择一些锋利的槽形,和一些PVD余层的刀片,
主流的刀具厂家都有相应的刀片,

网友:
涨见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