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中心卡刀那个参数怎么修改啊,高人指点!

楼主(2012-10-26):
Fanuc oi-MD系统!就是 1 变成0 那个 在哪修改了,详细点,谢谢!

网友:
你试试K参数里面的K5#0

网友(点评):
好 ,我试试但出问题算你的 呵呵

网友A:
如何确定卡刀是参数原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何确定卡刀是参数原因的?

卡刀可能会导致参数变更,所以需要及时修改来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卡刀可能会导致参数变更,所以需要及时修改来啊。

你指的是哪些参数,是换刀参考点么?

网友(点评):
恩 ,应该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