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体装置这样调节气缸行程行不?各位前辈帮我看看!谢谢

楼主(2012-10-26):
液体装置中用螺钉调节气缸行程行不?控制计量?(不过计量精度不是很高)还是直接有那种控制行程的气缸?各位前辈帮我看看!谢谢: C5 M. ?9 t5 z. }

网友:
可以,有很大冲击

网友:
前端加缓冲帽

网友:
另外有现成的缓冲器的,什么SMC之流,国产的也有

网友:
看帖回帖是种素养

网友(点评):
兄弟你什么意思?

网友:
以右端活塞杆杆径为内孔做一组长短不一的限位套较为适宜,这样活塞杆就不会受偏载扭矩。

网友(点评):
那样的话是不是每次调节都要拆装?

网友(点评):
若经常要调节,可将右端活塞杆外露段设计成螺纹,旋上限位套,套的内孔比活塞杆杆径大1~2mm

网友(点评):
若经常要调节,可将右端活塞杆外露段设计成螺纹,旋上限位套,套的内孔比活塞杆杆径大1~2mm

网友:
气缸尾部不用那么麻烦的,可以购买现成的行程可调气缸,其在尾部的活塞杆上面有一段较长的螺纹,调整螺纹的使用长度就可以调整气缸的行程了。螺纹长度可以让厂家定制。

网友:
如果,我是说如果,你的设备运行很快的话,坏得也快,呵呵,

网友:
这样安装的话气缸定位不够稳定吧?时间长了缸体受损会比较大。

网友:
可以的不过好像效果不是很好吧

网友(2013-01-24):
现在有可以调节行程的气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