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柱销配合公差,如图,请教

楼主(2012-10-26):
请指教:上板和下板之间有圆柱销连接,圆柱销8*18,孔直径为8,上板和下板经常拆装,拿下时圆柱销要在上板上,就是圆柱销和上板要过盈配合,和下板之间要间隙配合,请问该用哪个具体的配合呢?

网友A:
H7/g6

网友:
标准铰刀标准销轴

楼主:
销轴是标准的,那应该是基轴制来选配上下两孔的公差?

网友:
这种叫定位销。上板过溢后视为移动量为0。销与下板的间隙,看你的上下板许可位移量来设计间隙。可以是普通工差带上的H7孔配h7销,也可以是你要求的特殊工差。

网友:
圆柱销有4种,偏差为m6、h8、h11、u8,选择m6,上半部分H7/m6,下半部为F7/m6

网友:
这种设计不太好,销子坏了难以更换,硬来连上面的座子都会损坏

网友:
要我做的话 ,在圆柱销和上下内孔表面都很光洁的情况下,和上板过盈2丝,和下板间隙2丝,当然具体情况最好看下他们3个之间的材料

网友(2013-05-02):
引用 网友A:
H7/g6

这个比较合适,也可以H7/h6

网友(2015-09-16):
学习了,在公司也碰到这种情况。

网友(2016-12-19):
配合我不说了,上面都说了。我想说一下加工问题,我其实也不太懂,就当交流一下。定位销孔的加工,应该先打底孔,留20丝左右的铰刀加工余量,深度方向有个铰孔深度,然后铰刀加工至设计尺寸。我看图纸上,上板是个平头盲孔,不知道这个底孔怎么打?平头钻?只是个人一点想法,也期望得到大家的解答。

网友(2017-06-26):
选用标准的销轴 基轴制

网友:
请问图中solidworks设置的是什么字体?

网友:
铰刀加工

网友:
上板要过盈配合,还用盲孔,有没考虑装配难度。

网友:
想学习一下公差配合

网友:
定位销经常拆装下板过渡好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