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6的铬,HRC45-55的钢,请教

楼主(2012-10-26):
小弟想问, 水泵的叶轮部件, “26的铬,HRC45-55的钢”。 这到底具体是哪种钢?

网友A:
26的铬, 没有说明白.可能是20Gr什么的.HRC45-55是热处理要求:意思是淬火处理.表面硬度为洛氏45-55度.如果是低碳钢.如20Gr.还必须渗碳后淬火.

楼主:
引用 网友A:
26的铬, 没有说明白.可能是20Gr什么的.HRC45-55是热处理要求:意思是淬火处理.表面硬度为洛氏45-55度.如果是 ...

就是铬在钢里的含量要在26%。  那这样材料的水泵铸钢件,再加工用什么样的刀具? 还是说用熔模铸造,就不需要再加工了?

网友:
额。。。还是把材料牌号写上比较好,这个26%不懂,不锈钢的铬没这么多啊。。。0.26%?

网友:
书上找到一种,是0Cr26Ni5Mo2,奥氏体铁素体型不锈钢,具有双相组织,抗氧化性,耐点蚀性好,具有高强度,用作耐海水腐蚀材料等。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铬在钢里的含量要在26%。  那这样材料的水泵铸钢件,再加工用什么样的刀具? 还是说用熔模铸造,就不 ...

太搞笑了把,26%的Cr,好好的学习牌号把,40Cr的Cr含量才0.80~1.10